[机械硬盘]
希捷硬盘的磁头匹配

楼主(2016-10-10):
希捷硬盘遇到磁头坏需要开盘的,如果换上磁头还是敲盘 或者敲几下不转了 就代表这个磁头不匹配。(划伤的除外)因为划伤的不换磁头就直接敲盘后停转匹配有以下方法

1.找备件 要看故障盘的SN号前三位 有的硬盘只看第二位和第三位就可以
2.PN要一样
3.产地必须一样
4.固件版本要一样(FW)
5.板号要一样

还一个方法 是相对可靠 而不是绝对的。把故障硬盘的电路板调换到备件硬盘 如果不敲盘 。也是可以使用的  。或者是把备件盘拆开,看故障盘与 备件盘的磁头上的条码 如果一样 也可以用。

网友A:
写的很好,虽然不涉及数据这块,但是不代表我不想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虽然不涉及数据这块,但是不代表我不想学习。

数据恢复  尤其是手机的数据恢复 是个大市场!

网友:
可以试试了

网友:
希捷硬盘换磁头调适配,手机数据恢复难度大,好多没有操作性

网友:
可以适配ROM了

网友:
数据恢复不怎么会弄,

网友B:
ST的固件坏的更多,比换头还麻烦,还有以后固态的数据是个大市场,机械盘慢慢会被淘汰的.手机数码类的恢复也比较多了。现在就要开始研究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的固件坏的更多,比换头还麻烦,还有以后固态的数据是个大市场,机械盘慢慢会被淘汰的.手机数码类的恢复 ...

PC3000加一个SSD 一万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C3000加一个SSD 一万多吧

UDMA+SAS+FLASH,MRT,模块配齐了要十几W了。专业搞数据,该花的钱还是省不了啊。运气好,一个数据就回来了,上半年遇到一个2T的移动硬盘,划伤了,用户出25W,没搞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搞过。下次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DMA+SAS+FLASH,MRT,模块配齐了要十几W了。专业搞数据,该花的钱还是省不了啊。运气好,一个数据就回来 ...

哈客户?出25W恢复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DMA+SAS+FLASH,MRT,模块配齐了要十几W了。专业搞数据,该花的钱还是省不了啊。运气好,一个数据就回来 ...

我不喜欢ACE的东西,FLASH的恢复设备我买的是FE你懂得4500那一款

只能坐等MRT工作室生产出FLASH设备以及SSD了

ACE的代理太坑  不小心就中招 前段时间数腾事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客户?出25W恢复数据?

估计里面的资料至少值个千万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UDMA+SAS+FLASH,MRT,模块配齐了要十几W了。专业搞数据,该花的钱还是省不了啊。运气好,一个数据就回来 ...

盘片划伤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ACE的东西,FLASH的恢复设备我买的是FE你懂得4500那一款

只能坐等MRT工作室生产出FLASH设备 ...

呵呵,资料收费,培训收费,升级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里面的资料至少值个千万以上

不值这么多,是帮他的客户做的资料,不恢复估计要吃官司,赔更多。

网友:
好 这个资料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UDMA+SAS+FLASH,MRT,模块配齐了要十几W了。专业搞数据,该花的钱还是省不了啊。运气好,一个数据就回来 ...

窝草  25w 的数据 这个 tm刺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的固件坏的更多,比换头还麻烦,还有以后固态的数据是个大市场,机械盘慢慢会被淘汰的.手机数码类的恢复 ...

现在的系统都自动打开trim的,ssd直接就没办法恢复了,只能搞搞硬件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3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