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236插槽VDDSPD的疑问

楼主(2016-10-10):
刚研究下打值卡,然后发现236脚VDDSPD,打值卡上有提示“VDDSPD电压为1.425v到1.575v”
看技嘉H61图纸,这个脚外面连VCC3,华硕H61的点位图236脚也写着+3v
请问,打值卡的提示正确吗?为什么?
内存236脚给供电的VCC3就是电源接口的VCC3吗?

谢谢!

网友:
SPD可以直连VCC3  百分之90都是直连的

网友:
SPD供电怎么会有1.425V这个概念,你从哪儿买的打值卡

网友:
spd的电压是直连电压橙色线的3.3

网友:
是3.3v确定的

网友:
是3.3V没错的

网友:
打值卡有问题,3.3v是对的

网友:
打值卡没个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