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 不认硬盘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0):
板号LA-B702P 1.0。此板桥背面有进过水的痕迹,但被人洗过,看不出原进水区域了。主硬盘位置认不出硬盘,把硬盘装到光驱位硬盘盒,也是认不出。说明问题不出在耦合电容这一条路上。是桥或者桥条件有问题。本来想刷个BIOS,一看BIOS芯片也焊过,估计BIOS也是刷过,就没再刷了。量硬盘背面电容,没量出异常。直接换SR17E。意外的是换完居然还是不认。
既然不是桥,那么只有SATA_Rcomp,Sata_iref这两处有嫌疑。

这个板有图没点位。这几个点不好找,只能摘了桥量量焊盘看看。

具体到点,用别的有点位的机子来查。开始用这个点位找,感觉焊盘的排布总不对劲。后来才发现门道,这个点位是翻转过的。要点一下上面的水平翻转按钮。

在焊盘上量SATA_IREF这个点有阻值,这个点没有问题。但是量SATA_Rcomp到1.5V没有阻 值。这是有问题的,按照图纸,正常应该有7.5K。可以确定,这一条线路有断线。用万用表在反面追线,找到一处断线。

这根断线非常之隐蔽,反复量几次才确定。放大镜已经看不清,这是在显微镜里面拍的图。

用刀片刮出来,可能看得清楚点。

补线后装回桥,故障修复。

post_deleted

网友:
厉害啊,还有显微镜

网友:
无边大湿的神作,这个估计大部分都会放弃,对比桥跑线,有几个能做到。。除非修自己的本,这问题都不一定可以修好

网友:
主要是对比桥来跑线麻烦,但都换了桥还没好心有不甘,还是要修出来才舒服

网友:
拆桥跑线我是不敢试水平不行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显微镜不错啊

网友:
SATA涉及的信号不多,可以跑线试试。

网友:
眼神好 不错  修好就好

网友:
不 是桥问题呀

网友:
相当的给力,呵呵

网友:
是SATA偏置电阻吗

网友:
厉害啊,楼主的专研精神令人钦佩。拜读了

网友:
拆桥跑线,版主技术真吊

网友:
有图没点位  有时只能跑线了

网友:
六啊显微镜。。。

网友:
显微镜都用上了

网友:
那天也改一下试试

网友:
这  细心了 才能收获呀

网友:
看到拆桥跑线,厉害!

网友:
原来也是断线,呵呵,这种问题不太好找的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啊

网友A:
楼主技术厉害呀   拆桥跑线  我这个小白还办不到

网友B:
维修不易啊,桥做了两次,我遇到做桥,就不修了。

网友B:
楼主,你从R431反着跑跑试试看就好了。

网友(2017-08-28):
引用 网友B:
维修不易啊,桥做了两次,我遇到做桥,就不修了。

笔记本的话确认桥故障只要手工到位问题也不大,主要是不甘心,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从R431反着跑跑试试看就好了。

正常情况一端1.5v,另一端0.7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厉害呀   拆桥跑线  我这个小白还办不到

用跑线刷慢慢跑也能跑到,但是要一个个再排除,费时间

网友:
膜拜大神 维修专家不是浪得虚名的

网友:
厉害啊  要我就放弃了 , 搞不亮机了   风险高啊

网友:
工具都很先进啊.................................

网友(2019-04-17):
进水之后被清洗过的很难修  得仔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