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戴尔5535集显的BIOS

楼主(2016-10-10):
谁有戴尔5535板号la-9103 Rev:1.0 集成显卡的BIOS AMD芯片组的 故障是开机电流0.00A跳变0.01A指示灯会有2个亮着。机器没有进水啥的。

网友A:
这个机器我加焊了南桥就能正常开机但是就怕不是问题点,我在论坛也看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没说最后解决办法。有谁遇到过故障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加焊了南桥就能正常开机但是就怕不是问题点,我在论坛也看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没说最后解决办法。有 ...

多测试几次 若还是原故障可以考虑换桥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 加焊南桥有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没上电压 刷BOS有什么用

网友(2016-12-07):
我有一台5535 一台视频就卡住死机。断开独显的电感,改集显,集显上有叹号。想找个集成的BIOS试一下。谁能给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