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多故障维修求加精。

楼主(2016-10-10):
同行拿来的机子。说了声不开机,人就接走了。我插上电源一看没有待机,就直接拆机了。上图:

长毛了。

隔离管直接烧了。

这长毛长的跟花似的。
清理了一下主板后。把隔离管换了一个上去。可调电源直接接上大电流。呵呵,立刻想到刚刚上张图片那长的跟朵花似的清理好后就是两颗公共点的电容,测都不测直接铲了。表笔一打值400多搞定。在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去了。测了下3V,5V 都正常。测了下cpu供电也正常。以为好了,直接上内存电流一样,随手打了下平台复位有3.3V。用示波器看了下202脚,没有波型。断电看了下。重新上电测了下内存的条件。一测我去没有内存供电,(DELL的机子真奇怪没有内存供电也能出平台复位,上次也有遇到过一次。也是进水。)这次要老实点了。打开图纸看了下。

立刻测了芯片的16脚EN为0V,测了下17脚2。7V.这板子是进水的。当时以为是S3断线了。就直接把16和17脚有锡直接连起来,一测16还是0V。把17脚的电压都拉了。立刻断电找料板。换了一个芯片上去后。什么值也不打(我这习惯不好).直接上电,电流在1.2A到0.9来回跳。按开关也关不了机。电流还是在0.6A左右。我又测了下内存的供电已经出1.5V正常呀。因为进水的地方离南桥很近,我开始怀疑南桥了(千万不要说是BIOS有问题。我基本上很少遇到BIOS问题的)。不甘心又拿示波器看了下内存总线还是没有波型。随手就去测了下南桥的32。768晶振,(因为AMD的板子RTC电路有问题。好像也是有莫名其妙的问题)。一测呵呵,1脚0.5V另外一脚也是0。5V左右,感觉电压有点高。随手换了个晶振。测了一会。电压有时候还会跳到1。1V.一看到1。1V我就知道,这桥百分百坏了。(RTC的晶振遇到过很多出1V以上电压的。换桥百分百好。)立刻把桥取了。上图:

桥也进水了。好像是有备这种桥的,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信心满满的。立刻上电,跳到1。3A了有跳变,以为可以了把外接显示器接上不显示。按开关能关机了,但待机电流还是有0.23A.又为待机有问题测了一圈没问题。不小心碰了下散热铁有温度。立刻调头查CPU供电。一测CPU在待机也没有出电压。那为什么散热器会有温度。看了下散热器旁边一有一个电感,有万用表一测3.1V,立刻断电。(心也跟着沉下去。真是千不该万不该。让自己吊,以为万事胸中有,电压不用测。我发誓以后进水的主板先测。。。。。).打开图纸看了下,是1.8V的供电。这又是什么电压(AMD的机子修的少。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估计跟CPU有关。不然CPU散热器不可能会有温度。上图:

实际上修到这边我已经有点不想修了。3V的电压冲进CPU估计这U是保不住了。但转念想了下,已经修到这地步了,不修也对不起自己。何况这机子看电流,以我的经验这U有可能还是好的。那就修修看吧。这芯片是不用上下管的。是芯片直接输出的,既然出3.1V就直接跑去看反馈了测了下那两个电阻没问题阻值和图纸标的是一样的。在重新上电测了下反馈分压的电压是1。35V.我知道这个电压肯定是不对的。(一般反馈的分压值是0.6V或0.8V)。但这芯片比较少修到不是很确定也上网查了下。没有查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既然找不到资料,查下外围的电路吧。感觉都正常。就想着要换芯片了。找了半天的料板也没有找到这个芯片。又不能确定是芯片问题。就突发奇想了。直接上图

呵呵。对的,你没看错。我直接把芯片和电感拆了。从内存供电的后级直接飞了根线过来。然后接上可调电源,自动开机看电流的跳变应该是显示了。外接显示器:

呵呵。显示了。恭喜我吧。测了一会儿没问题了。就开始装可机了。内屏接上,屏轻微的闪了下。。。。。我去。不亮,我又重新开了下机看清楚了。DELL的图标是有看到,但没背光,立刻开图纸了。

以为是背光没有开启,测了下3脚有3.3V,我记得这种led的屏,除了背光有开启,亮度调节也是要有电压的。不然是不会有背光的。随着测了下4脚,没电压。哈哈,肯定是断线了,用锡把3脚和4脚直接连起。上电开机,还是一个样。立刻拿万用表测了下3脚。直接变成1V左右。断电想了下,这要么屏,要么显卡出问题,认真看了下板的走线,直接把亮度调节跟显卡连接的线割断。在重新上电。屏终于亮了。万幸。。。。。

上个亮机图。看的仔细的话。屏线接口那边还有一小点的锡。( 我估计这亮度调不出可能跟1.8V有关,应该我看了下图纸,这供电也有二级电送到显卡去的。但反过来,如果有关的话,为什么会出背光开启呢?这问题你们去想吧。)
希望各位看官帮忙加加分。加加分。希望加精华。加精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加分,加分,加分啊!

网友A:
楼主技术好 不过这破机子还不如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好 不过这破机子还不如换板子

我电话联系了。同行说你修就好。而且我当时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的问题的。。。。加加分呗。快没分了。。。。

网友:
修这样的,容易返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好 不过这破机子还不如换板子

没办法呀。这机子客户要修。。。。。

网友:
都这样了还修,直接换板了

网友:
用什么拍的照啊,看上去照片质量好低,技术大zan

网友:
进水的问题真心多

网友:
好牛,这么多问题,进水机估计会再次坏其它地方

网友:
换了我早放弃了

网友:
加个分呗。。。。。。。。。。。。。

网友B:
楼主太厉害了,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厉害了,心细!!!

厉害谈不上。跟大神们比差多了。。。加个分呗

网友:
哇,进水还挺严重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的好修,有的难修的要死

网友:
高手,这机器我觉得花这么多精力 没什么意义

网友:
桥是打胶了,还是进水了那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