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25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6-10-10):
E425独显改集显。这样的主板直接拿掉显卡就可以用集显。但是有一些人这样做完。是可以点亮了。但会出现。进系统死机。灰屏。之类问题。原机几存2G。发现是内存过小导致的。换上一条大内存。8G。就没问题了

网友:
内存过小???还有这个说法、?

网友:
我遇到过 插4G 的 进系统灰屏  换了N个 还是灰  最后换了  2G 1G 的 就完美进系统??难道是内存过大引起的?》

网友:
看好了。我说的是E425。这个机型。因为之前有同样问题的人很多。你这是纯心来捣乱的。一脚把你从马上踹下来。让你得瑟。

网友A:
我还看到过。以前是2G内存。之后最大过不了512M的呢。你见过吗?写上面的那个是有原因的。因为用到的是集显。内存过小。集显再用内存。用WIN7。内存就不够用了。如果机器打开放在那里啥问题没有。用到内存的程序过多的就会出问题。

网友:
2G确实小这集成应该就要分512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看到过。以前是2G内存。之后最大过不了512M的呢。你见过吗?写上面的那个是有原因的。因为用到的是集显 ...

来来来  你来踹

网友:
都是直接去掉显卡可以用的呀,没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呵呵

网友:
内存过小导致    这经验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