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开机电流到0.8A不显

楼主(2016-10-10):
机型:三星R25
故障现象:待机0.018A,触发电流上到0.8A不动,不显示
维修过程:开机电流跳到0.8A左右,屏幕上不显,能清晰听到光驱复位的咔哒声,看情况应是显卡没过,接下来拆机:先用示波器测了一下,SMBUS如图

正常,接下来测64个电容对地阻值:

前面的均为270,当测到C661时阻值如图:

显卡芯片为7300,果断上BGA加焊,完成后再测C661的阻值:

通电试机,已经有显示了,最后上一个亮机图

维修结束!!!

网友:
以前的老通病,过程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我好少测这个SMBUS是系统管理总线吗  测试点在哪里?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侧,旁边的电容阻值不正常,证明显卡虚焊了吗

网友:
我这三板斧就喜欢这样的机子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顺藤摸瓜,瞬间秒杀

网友:
这技术可以啊!

网友:
显卡虚焊一般在耦合电容上是量不出来的  修了这么多只修过一类耦合电容本身坏的

网友:
修理过程清楚 写得不错

网友:
以前真没注意  阻值200多不对

网友:
我也加焊了
为啥不行

网友:
修20台笔记本卖过示波器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显卡门的显卡再也遇不到好时候了

网友:
樓主經驗豐富,一看到此現像就知道顯卡的工作條件沒滿足,加分支持下。

网友:
老机器 显卡通病

网友:
测这个SMBUS是系统管理总线 测试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