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红屏求助

楼主(2016-10-10):
一台Y570版号LA-6882P红屏,换过屏线换过屏,外接正常。量了下LEDVDD 18.5V(我用电源19.5V的,感觉是不是有问题???)LCDVDD_CONN3.3V, 4.5.8.9都是在3.3V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15-20脚对地阻值在72这样

补充内容 (2016-10-17 10:19):
就是桥坏了

网友:
是不是RGB线路?

网友A:
看了下图纸,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图纸,应该是南桥坏了

南桥坏了会引起这种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了会引起这种现象吗

会的,LVDS信号是南桥发出

网友C:
碰到过背景变白色,不引导进系统也是显示字的,换南桥好的

网友D:
学习了, 下次碰到就知道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下次碰到就知道了额

你学习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背景变白色,不引导进系统也是显示字的,换南桥好的

先不想搞桥本身机子是收的本来没问题。用几天坏了,

网友E:
有遇到过 南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遇到过 南桥坏的

还能真是桥坏了

网友:
南桥问题,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了会引起这种现象吗

会的 测下 LVDS的对地阻值

网友:
LEDVDD18.5V正常的,如果不正常会是暗屏而不是红屏,主要看看三基色信号是否正常,看看LVDS有没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
学习了,我有碰到过一台,干了显卡不行,最后换板子Ok,最终没搞明白原因。谢谢大神

网友:
打lvds对地组值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先加焊南桥,不行再换

网友:
这个就是RGB中的R有问题造成的,查吧…………

网友:
我很关注此贴,希望早日解决,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缺色,屏 屏线,显卡,桥  都查下吧

网友:
碰到过南桥问题。。

网友:
明显的缺色,三基色红、绿、蓝,哪个没有就缺哪个,目测南桥的问题,可以先加焊,如果不行就换桥!

网友:
缺色,查三基色,对地值

网友:
为什么红屏没有看见你焊下显卡

网友:
可以的楼主 还有后续补充,赞

网友:
阻值有点低了吧 是SLJ8E的桥吗
直接换把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