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惠普421不加电,新手必看

楼主(2016-10-10):
型号:惠普421。 故障:不加电。、
维修过程:作为一个维修新人,首先打开图纸,测量公共点没有19V。接下来查到Q6019无输出,输入脚控制脚电压正常。明显管子坏了。

换掉管子通电这时发现待机电流偏高,尼玛,肯定还有短路。触摸待机芯片发烫,测量VERG5对地短路,取下待机正常,接来很简单换上待机芯片。

上电亮机

网友A:
楼主技术牛B  思路清晰  新人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B  思路清晰  新人飘过

加点分吧,

网友B: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值得学习

互相学习,嘿嘿

网友:
好贴  简单易懂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简明扼要,直杀主题,可以可以。

网友C:
"测量VERG5对地短路,取下待机正常"楼主你是取下待机芯片直接通电的啊    楼主流弊啊    你就不怕没有芯片控制  19V直接微导通啊

网友:
加分给予鼓励

网友D:
会这些 已经不是新手了,老司机一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VERG5对地短路,取下待机正常"楼主你是取下待机芯片直接通电的啊    楼主流弊啊    你就不怕没有芯片 ...

。。。。。。。。。。我的意思是取下待机芯片VERG5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这些 已经不是新手了,老司机一名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  值得下学习

共同学习

网友:
好捧,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思路清晰  简单明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台机器,还没弄好,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