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10-10):
    三星R428问题是拿过来的时候待机0.024按下开关后过十秒左右上电到0.4左右不动,无CPU供电,后去掉南桥后面两通病电容待机变成0.01触发后也可以马上到0.38但还是无CPU供电,下MOS管G极5V,更换过四个MOS管,NEC大电容改过好几次,4个330,6个330,两个330两个220都试过还是不行,示波器量电感上电瞬间有波形,但是这个波形我看不懂,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换个尾号IBM的南桥,这南桥是通病。

网友B:
看下主板电池有电么 ?    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主板电池有电么 ?    南桥加焊下试试

电池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尾号IBM的南桥,这南桥是通病。

好的,等会换。

网友C:
检查下 南桥下面电容 你搞的时候是不是搞到焊盘了  如果没有搞到焊盘 就补两个好电容上去 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发烫吗

网友:
楼主总在牛A与牛B之间徘徊

君亚电子 -2
超.级.版.主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lvjingang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bailang381 -2
天之骄子77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E:
这个还是先看看 桥后面 检查没问题。。。就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 南桥下面电容 你搞的时候是不是搞到焊盘了  如果没有搞到焊盘 就补两个好电容上去 也许会有惊喜

直接拆的电容没有补啊。这个要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发烫吗

不烫的正常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先看看 桥后面 检查没问题。。。就换芯片试试吧。

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频率设置脚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直接拆的电容没有补啊。这个要补吗

这两个电容的焊盘很容易坏 仔细检查下  有遇到到补得 绝大部分没有补

网友:
我来骗点分   嘿嘿

超.级.版.主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lvjingang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bailang381 -2

网友:
我来骗点分   嘿嘿

超.级.版.主 -2
bailang381 -2

网友F:
此机已修好换CPU

网友A:
好屌啊,玩玩没想到是CPU问题,我上次遇到过不出CPU,换过IBM南桥后就出了CPU电压,这三星板子真坑。

网友:
什么示波器才150块?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南桥下一个电容吧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

网友:
不是板载cpu的还能换cpu试  遇到板载的只能将所有的都排查了才会干cpu  能成功的太少  更换有风险有太贵  很多不了了之

网友:
这个机器也有维修过

网友:
不是桥就是CPU,CPU可以更换一个好的排除,排除后就是桥了,如果加焊了不行再查条件,条件不缺就换桥,我修的话会按这个步骤来

网友:
其实应该早一点就换一个CPU试 就不用搞这么久了

网友:
哈哈,,原来CPU坏了,,我上次修到联想机不出显卡供电,居然也是CPU坏了,这TM问题真是奇葩了

网友:
这个机现在修的很少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原来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屌啊,玩玩没想到是CPU问题,我上次遇到过不出CPU,换过IBM南桥后就出了CPU电压,这三星板子真坑。

是的,现在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这款笔记本我修的问题 一般是南桥和硬盘下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容的焊盘很容易坏 仔细检查下  有遇到到补得 绝大部分没有补

可以补上试试看,,遇到过去掉那些电容机器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的,,

网友:
CPU坏了……醉了

网友:
我的一个以前干过南桥,后来上电1.1无显,现在还没解决- -。。哎

网友:
这个有nec大电容 还有南桥后面电容通病

网友:
看样子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不出CPU比较难修,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机已修好换CPU
提醒我们了。如果搞板子老搞不好,就别忘记换cpu了。cpu坏了,也会有问题。。。台板会想起来换,笔记本一般想不起来。。不过如果是一体bga的cpu就会麻烦了。

网友:
真没想到是CPU,一般都容易忽略,死命的扣主板,楼主厉害

网友:
EC旁边有一个电容量测一下

网友:
电容再换一遍 不行换个CPU 还有南桥背面电容补上 别的也没啥了 这机器就这些问题

网友:
NEC电容装好没有,换两个470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