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G 待机0.01A 不触发

楼主(2016-10-10):
E47G  集成显卡的    待机0.01A   不触发    拆机测量BIOS电池没电了  以为BIOS 电路有问题    测量南桥RTC  3V 有    滤波电容也没问题     加焊EC  南桥 一样问题    刷过ECBIOS  了

网友:
35V待机电压? RSMRST有没有?

网友:
量清楚 把有的电压都写出来

网友:
干完了通病 就查EC的开机条件吧

网友:
长图纸看时序,一个一个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