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间歇性触发

楼主(2016-10-10):
第一次插上电源0.015能开机。进去了一切正常,可以正常重启,但是不能关机,一旦关了马上不能触发电流0.003,得拔掉电源线等5-6秒再插上又能正常开机,如果不想等待几秒,只要用镊子短接隔离电路的电容就能立刻开机,当然短接的时候得先拔电,充不进电,电池显示0,现在不知道哪里下手了,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A:
CMOS电路故障吧应该是 换个Cmos电池 看电池座子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故障吧应该是 换个Cmos电池 看电池座子有没问题

电池跟座子都没问题,开了就不能关,关了没反应。只能拔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路故障吧应该是 换个Cmos电池 看电池座子有没问题

现在插上电池充电指示灯红灯常亮。可以正常开关机,但是灯不灭,不能插电源,插了电源只能关机一次,关了不能继续开机,充电指示灯也灭了

网友:
路过, 学习中,楼主处理好了吗

网友B:
把3v 5v的滤波电容换了会有惊喜

网友C:
不能触发时查开机条件

网友:
充不进电,先修啊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触发时查开机条件

关了机0.003不能触发,不触发待机3v 5v也没了,拔电源等个几秒电压0.015 待机3v 5v 又有了,可以继续开机,这些都是在不插电池的情况下

网友:
焊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最烦了

网友:
楼主解决好后分享一下呀

网友:
南桥可能加焊试试

网友:
也可以换充电芯片试下

网友D:
充电回路问题吧,引起不触发

网友E:
是充电问题还是待机芯片。

网友:
不能触发时查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3v 5v的滤波电容换了会有惊喜

多谢了,就是这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问题解决,换了电容搞定

网友:
换了3v 5v的330电容成功搞定。多谢大家指导和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充电问题还是待机芯片。

待机问题,电也不能充,换了电容之后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回路问题吧,引起不触发

3v 5v待机问题

网友:
滤波不良的问题呀

网友:
果然是待机滤波问题

网友:
高手很多啊!修多了经验多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CMOS电路故障吧

网友:
E1-471G。。。。。。。

网友:
3.5V滤波电容也会导致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在VGA接口边上有个管子拆了就行了,这个是保护了

网友:
我也有个  最后没修好  我的故障跟你的差不多  但我的想开机 拔插电源多次 偶尔能开  (几率非常小  开下来什么问题都没有)  EC的  供电 复位 LID  ACIN 都正常 (有一点不对的是 不读BIOS  BIOS 无波形) 换过EC  桥 都不行 最后放弃了

网友:
DELL4010出这种故障多一些

网友:
先把充电电路断开

网友:
是小的贴片电容还是大的电解电容啊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感觉被保护了

网友:
修好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
貌似是个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