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 BIOS合成求助

楼主(2016-10-10):
看了饼哥的ME BIOS合成 有些不懂 请问用WINHEX打开原BIOS编辑是打开原机备份的吗?原机备份的有两个BIOS ,一个 ME 一个SB的 是打开哪个编辑啊 ?还是官网的?官网不提供下载啊。为什么我按照饼哥方法用WINHEX  CTRL +  F 搜索$mn2显示搜不到啊?

网友:
合成是针对ME和BIOS都在一个芯片里的
ME和BIOS是独立两个芯片的无需合成。
ME刷入ME芯片,BIOS刷入BIOS芯片即可

网友:
我也很想搞明白这个事。

网友:
呵呵,我初学时也是搜索smn2,现在一般搜索202080,一般的ME都是这样开头,但是有特例吧,自己多改几次就好了,熟练了就不用看开头都知道是不是ME了

网友:
多看看多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着东西我以前搞了好久都没搞定

网友:
唉,这个不好弄啊!

网友:
多看几遍吧,先试一试吧!

网友:
244650开头是ME

网友:
你看月饼的视屏,问题饼哥啊,

网友:
你把视频看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羡慕

网友:
ME 244650 主程序D95493

网友:
新手表示看不明白

网友(2018-03-22):
高手啊 ,合成的是不是都正常的,开机速度快

网友:
我怎么没看见那里有饼哥的合成视频啊!楼主把连接贴一下,我也去学习一下!

网友:
不同的机型应该有不同的方法,不是都一样的

网友:
合成的也不是都能用,有的应该也看主板,工厂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