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C.A770T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6-10-10):
(无正文)

网友:
BIOS 刷过官网的
CMOS芯片也拆了!
打假负载也正常
吹了北桥 也不行
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看一下PG信号正常不

网友:
有块跟你一样的 开机检测卡就显示93或B3 有供电 有复位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跟楼主一模一样故障 南北桥干过 刷过bios 换过键盘鼠标那电阻拆了网卡 还是不跑马,不知道撒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