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890D万用表烧了,有这图纸吗

楼主(2016-10-10):
胜利890D万用表烧了,三脚的,上面只有L6,别的信息不知道,哪位大哥有这图纸

网友A:
拍个图片看看。一般都是烧保险和 稳压二极管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一般都是烧保险和 稳压二极管,我赞同楼上

网友:
胜利VC890D图片,

网友:
胜利VC890D 万用表,烧了,当时电池没电,接可调电源,7点几伏,一股糊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片看看。一般都是烧保险和 稳压二极管

胜利VC890D万用表烧了,当时电池没电了,接可调电源,7点几伏,放一边,一股糊味,打开就成这样了,边上有三个电容,和一个发光二极管,都在边上圆圈里,

网友:
买新的吧 也不贵。 没看着不太妙。

网友:
像三极管烧了   进了高电压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接高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