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问题,笔记本充不了电

楼主(2016-10-10):
试过网上的一些方法,都没有用。

网友:
电池挂了吧.

网友A:
今天修一台问题跟你那一样呀 MBX-240

网友:
这都版主了还解决不了这些小问题?第一步想都不用想换电池啊1

网友B:
额,你就不会让他多充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一台问题跟你那一样呀 MBX-240

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你就不会让他多充会

根本充不进怎么多充呢。

网友:
应该是。放弃。

网友:
还是先把最简单的电池好坏验证一下吧,电池好的话就查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