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寸显示器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10-10):
今天收一个三星老式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不亮,拆开后测量15V和5.2v就都正常,发现一个3.3v的电压偏小,老司机指点下思路,小弟感谢

网友:
数据坏了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刷下mcu试试

网友:
好好查下
驱动板

网友:
大虾们,三星的显示器不要动不动刷程序哈,这个机器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机器是触摸板的问题,查查试试吧

网友:
把所以按键都换掉看看

网友:
那就查驱动板吧。。。。。。。。

网友:
先从驱动板入手吧

网友:
哪个3.3偏低了

网友:
还是先从驱动板入手,查板上的电压,,

网友:
刷个程序应该能好

网友:
三星很容易出程序问题

网友:
触摸板有个3.3v,飞线有3.3了,结果LED指示灯短了,想问下LED灯飞几伏电压

网友:
把驱动板拔了,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从驱动板查起。

网友:
这机器驱动板确实是通病,我一般都是淘宝里直接买通用驱动板解决

网友A:
LED指示灯是控制芯片给电压的,显示绿色和橙色的电压不一样,要看显示器的状态。如果插电后LED指示灯一点动静都没有,先查电源板上12V和5V输出,然后是驱动板上的几个线性转换模块的输出,一般有3.3V和1.8V,如果这些都正常再考虑刷程序。不知道你说的3.3V偏低是哪里测到的。如果是驱动板上,可以试着焊下转换模块然后用可调电源飞一个3.3V上去,以便判断是3.3V供电问题还是负载把3.3V拉低了。其他的,可以顺着线路慢慢找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指示灯是控制芯片给电压的,显示绿色和橙色的电压不一样,要看显示器的状态。如果插电后LED指示灯一点动 ...

这兄弟是思路 清晰...赞一个!!

网友:
换代用驱动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