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0-C45 V2(MS-7715) 二极管击穿导致无内存、VDD25、CPU供电

楼主(2016-10-10):
870-C45 V2(MS-7715)    二极管击穿导致无内存、VDDA_25、CPU供电:
触发后,发现不能关机,内存供电无,拆掉UP6103第7脚所连的MOS管后,供电出来了。后来发现是因为ATX8脚被拉低了,ATX8所连的元件很多,逐个断开,当拆掉D22时,正常了,VDDA_25供电也出来了。但CPU还是没供电,索性把CPU电源管理IC的24脚EN脚所连的三级管Q4拆掉,通电立即保护,发现CPU供电的一个上管击穿,拆掉后,顺利显示了。备份BIOS.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A:
图片清晰  资料共享  加分是必须的    只是真没看懂 D22二极管击穿了  也不能拉低ATX PWROK这个信号的呀  因为正常时二级管正极都是高电平5V  除非还有别的地方还坏 拉低二级管的正极

网友:
这个板子好长啊  有图纸还是挺好修的 供电部分

网友:
看楼主几个帖子都是有经验的实战派,这样修板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清晰  资料共享  加分是必须的    只是真没看懂 D22二极管击穿了  也不能拉低ATX PWROK这个信号的呀   ...

说得对啊,另外cpu无供电电压是由于无EN信号和一上管击穿的,那一上电这场管也会导通,造成CPU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说得对啊,另外cpu无供电电压是由于无EN信号和一上管击穿的,那一上电这场管也会导通,造成CPU烧的

哦,不对。这个D22导通的话,确实会拉低ATX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不对。这个D22导通的话,确实会拉低ATXPG信号。

这个D22的作用就象过河卒子,力量很大。
CPU有一供电上管导通的话,这板子一上电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况呢?也许工作情况不好,12V电压顶在D级,不至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