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DELL E2211-hb

楼主(2016-10-10):
前几天接的同行机子,,,上电按开关无反映,拆开后测量主板,,,变压器后极无电压!怀疑是变压器坏了,,在论坛求助更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6112-1-1.html

很多大哥都说这个很难坏,让我再查查,于是我再次检查电源板,但是 ,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来实在没办法,去淘宝搜主板,看到一个卖电源管理芯片的!和店主交流了一下!店主告诉我:这个板好修,电源板大电容有300V 而输出没有电压。另外一个故障:通电开机显示一会就黑屏,指示灯不亮,拔掉电源线后重插又显示一会黑屏,同样是芯片坏!
于是我就定了颗芯片试一下,今天到货,更换过后,机子修复!!!

网友:
变压器 确实一般不愿意坏

网友A:
你如果说你电源板上有这个东西,估计早就秒了

网友B:
你是怎么查出这个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说你电源板上有这个东西,估计早就秒了

有这东西我也秒不了,,,,店主和我说了我才订了个试一下,确实是这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查出这个ic

我根本没查出是这个坏了,,我只查到变压器两路供电,只有一路有电,,但是不知道是这东西坏了,听店主说的就定了个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坏,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不起振,断电一会,大电容里还有高压,你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东西我也秒不了,,,,店主和我说了我才订了个试一下,确实是这个坏了!

这东西坏的很多,一般看到他,先换掉,不管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1125换的很多吗

网友:
恩,这个机子不通电都有个通病,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大都容易出问题,换 个就好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板子           板子也不贵

网友:
看到258pn修显示器都知道。这是通病的芯片,电压不过。电压不稳定。炸芯片。热机没几分钟就灭了,,都是这芯片的杰作。用这芯片的主板出问题。80%都是这芯片引起的,这芯片要多备货,,拆料板就免了,搜索一下258你就有惊喜。呵呵

网友:
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力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芯片坏,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