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380的图纸 有吗

楼主(2016-10-10):
手上有台DELL 品牌机 叫380MT现在是没有复位的 时钟 电压正常 想找个图纸 或类似的

网友A:
我也在找,楼主找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楼主找到吗

没找到啊 找到一个M360的图纸 不过差距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啊 找到一个M360的图纸 不过差距很大

只好对着芯片的数据手册修修 我这修好了 是CPU的 PG那里的一个下拉电阻变值了 把它去掉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楼主找到吗

你的是什么故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故障的啊

通电不开机

网友:
有时钟 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