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981P进水

楼主(2016-10-10):
B981P进水    就U里面 短路了    晕哦          二手板载的U多少啊

网友:
换板吧,。。。兄站

网友:
有U 焊接的成功率也不大 可以找个类似的拆U

网友A:
换板载的U啊,,你可真胆大,,我有这样想过,但从来没敢干过,因为怕白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板载的U啊,,你可真胆大,,我有这样想过,但从来没敢干过,因为怕白干,,,

呵呵   我想干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想干一回

但愿不会白干,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