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不显示求帮助

楼主(2016-10-10):
K42J不显示 版号 K42JR 求帮助

网友:
cpu供电电感比cpu还烫。跳变一次不显示,论坛里找吧,很多

网友:
多半显卡问题

网友:
K42J问题很多,不好修

网友:
这板毛病太多  一句不显示谁能帮到你

网友:
如此求助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多测试下数据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太清楚,不好说,不过多半显卡问题。我今天也修到一台华硕K42JR的,跑码正常,USB键盘大小写灯切换能亮,加焊显卡后搞定。

网友:
楼主什么信息都没有,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bios大多数就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