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开机灰屏

楼主(2016-10-10):
da
屏接口的

供电测了正常

这里3.3正常

显卡重织 了  还是一样
外接不显
是不是显卡坏了
屏换了

网友:
看样子像是显卡本身问题,LCDVDD都已经出来了,显卡前部分已经正常工作的了,那就只有显卡本身问题了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哟!

网友A:
打下屏显借口组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屏显借口组织

打值 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

屏线我看了没断线

网友:
我估计还是芯片坏了吧,或者某个小电压没满足,仔细查查

网友C:
这个机子修好了没有,我正好也有台

网友D:
外接怎么样,看看花不花。

网友:
屏、屏的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了  那只剩显卡了,实在不行换一张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修好了没有,我正好也有台

没有 准备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怎么样,看看花不花。

外接 不显

网友:
桥也有可能

网友:
显卡的机会大一些啊!

网友:
要不换个屏试试看啊!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之前可以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看一下外围电路   有没有电感开路的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   就是一个电感开路导致的    小电感

网友:
双显卡,考虑一下PCH部分

网友:
换 显卡好的机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