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32342G50 不触发

楼主(2016-10-10):
宏基E1-471G- 32342G50 不触发 待机电压0.05,拆机开机待机3.5V都有,看过论坛这机器通病EC -BIOS,刷机无果,测BIOS 8脚1.99V 偏低,正常3.V,查看图纸,U6 第八脚经过一个电阻R319,实测R319也是1.99V 说明3V _PCH_ME前面有短路。测到南桥边上两个电阻一端是3.23V一端是2.32更换两个电阻后,测得R319,3V,U6,8脚都正常,此机修复完成。

EC U6.rar

网友:
通病好,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我一般BIOS八脚都不量的,。。学习了

网友:
通病修机很省事

网友: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学习了,一切都是顺藤摸瓜

网友:
是3.3K的么?

网友:
我的时开时不开,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杜撰的吧!!!!! 这个电压是触发以后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