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6s USB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10-10):
       今天接了一个戴尔的D06S主板  说USB键盘不能用,这机子没有PS口,也没发进BIOS看看,找了几个BIOS刷上都不行,没有图纸,换了IO,加焊了SB,还是不行,有遇到这情况的吗?

网友:
查一下OC信号

网友A:
打下usb口的阻值 和电压

网友B:
一般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C:
OC信号 是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usb口的阻值 和电压

电压,信号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桥有问题吧,

那订个南桥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OC信号 是什么玩意?

USB OC#信号,这信号为低,USB有些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