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楼主(2016-10-10):
电脑按开机键瞬间电源放炮,然后主板开机cpu风扇转,显示器无信号,诊断卡不跑码,测量cpu供电成了10.09v,请问一下还有修的必要吗?主板是AM2的

网友:
电源烧   主板烧    CPU烧   你猜怎么修

网友:
CPU肯定坏了

网友:
测量cpu供电成了10.09v cpu完蛋了!!

网友:
cpu没得救了     主板换mos管  电管芯片   还可以修     如果烧毁掉pin那就........

网友:
关机击穿了 cpu小命以交代    修也可以修am2的cpu.也不值钱

网友:
CPU估计是烧了,主板修,修好了要换CPU

网友:
完全没必要

网友:
完全没必要。放了

网友:
让客户换新机器吧  还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