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 S

楼主(2016-10-10):
机器:华硕X45V S
故障:待机0.004 ,触发到0.08停住。
拆机后版号是X45VD REV 3.0
先裸机上电,触发后故障依旧。
思路分析:待机0.004时候,先测待机3V5V发现5V待机有,3V没有,怀疑这个板是触发后才有3.3V的。
当触发到0.08时候,发现5V变成0V了,3.3V变成0.56V了。触发后用示波器测试瞬间有3.3V波形产生,之后变成0.56V了。
我怀疑是5V或3V后级有短路现象。因为5V触发到0.08时候变成0V了,它短路的可能行大。先修它。
论坛里面有这个版号的点位图。5V待机的名字是+5VO经过一个节点PJP8101变成+5VSUS.于是把这个截点断开 ,断开后接着上电居然能触发到0.32A了,
此刻再测试下3V和5V待机发现+3V0和+5V0都正常了。这样问题就明显了,问题就在+5VSUS上。
认真看下点位图,发现+5VSUS分别经过PQ9102和PQ9104 。经过PQ9102把+5VSUS转成+5VS,经过PQ9104转出+5V.
既然是怀疑短路问题,我就先打下PQ9102的S级对地值,发现对地值只有10几,不正常。PQ9104的S的对地值正常。
于是拆下PQ9102,测量其DS阻值正常,那么问题很明显就是PQ9102的S级后级短路了,于是烧鸡伺候。居然吃到一个热腾腾的的“烧鸡”C5002.
吃完后再测PQ9102的S级对地值正常了,最后补焊拆分的节点并且装上PQ9102.  一路凯歌到1.12A亮机,如图:
最后附上这个电脑的点位图

_Asus X45VD r3.0 boardview.rar

网友A:
亮机图忘记发了,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机图忘记发了,补上。

请问用5v1a烧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5v1a烧鸡吗

先是1A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是2A马上电容烫多了。

网友:
烧机有时候小电流烧 还真烧不出来

网友:
的确如此,我碰到过很多次都是大电流才烧的烫的。

网友:
骚鸡我一般不管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