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850显卡如何定位坏了的显存!

楼主(2016-10-10):
显卡花屏字符乱,有竖彩条依经验判断为显存损坏,抱着试一下心理加焊核心,问题依旧看来判断不错,仔细检查没发现掉件,A卡软件稀缺,软件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出来说说,大家也顺便学习下!

网友A:
通上电,摸一下哪颗显存发热量大一点就是它了,运气好的话就撞上了,运气不好的话,只能一颗颗显存换着试啦.

软件是LINUX环境下运行的

网友:
看显存的颜色,和其他有没差异

网友B:
我见过不少内存芯片坏的,的确是发热明显,但换的成本也非常高,网淘一个芯片加运还要二三十呢,没有修的意思了、

网友:
现在好多都直接更换了,不过修确实能磨炼自己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不少内存芯片坏的,的确是发热明显,但换的成本也非常高,网淘一个芯片加运还要二三十呢,没有修的意 ...

一般我都是收些废显卡在上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上电,摸一下哪颗显存发热量大一点就是它了,运气好的话就撞上了,运气不好的话,只能一颗颗显存换着试啦 ...

软件在哪里有卖或哪里有下?

网友:
通了一下电用手摸有一颗发烫更换后已修好!还有一块4830则显存温度都差不多又没辙了

网友: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希望和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C:
显存问题的很少给客人修,除非是很好的显卡,不然2手的点亮卡一张也花不了多少钱,换显存麻烦的要死

网友:
目前无法定位,鉴定完毕

网友:
也有能是g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问题的很少给客人修,除非是很好的显卡,不然2手的点亮卡一张也花不了多少钱,换显存麻烦的要死

换显存倒快就是有时定位坏显存难!

网友D:
这个如果能亮机可以用软件。或者直接一个个拆 了 在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果能亮机可以用软件。或者直接一个个拆 了 在换

A卡找不到软件,N卡的新的也找不到!你那里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卡找不到软件,N卡的新的也找不到!你那里有吗?

我只能说,没必要修,修了价格收不起来,成本不够,并且返修率也很高,就是简单的供电问题可以秀秀

网友:
这个很少见。显存坏了就不好找问题

网友:
这用收摸多不准确啊!~

网友:
先加焊下G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没必要修,修了价格收不起来,成本不够,并且返修率也很高,就是简单的供电问题可以秀秀

供电有时太难了,我发了两个贴那两块显卡现在都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