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JBL81 LA-4031P 3V/5V待机经验分享

楼主(2016-10-10):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您收获了吗?
金秋十月,碧空如洗,清爽舒适。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收获黄金,收获火红,收获翠绿,收获希望,愿您在十月里收获满满!而我在深圳鑫【迅维】收获人生的丰硕果实!时间飞逝,感恩的心!1.首先拿到强哥给得板子,是仁宝的JBL81 LA-4031P待机芯片是:(MAX8734)打开电脑搜索图纸还好电脑里面有图纸;
2.查看主板外观:A 有烧坏的远见和线路;B 被学长们修过; C 有缺少PWM芯片、缺少上下管、电感等;

3.测量各大电感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现象(CPU电感、充电电感、内存电感、总线电感、3V/5V电感);
4.测量公共点没有短路,电感与公共点之间没有短路;
5.都没有短路那就上电吧,测量电感的3V/5V后端没有电压----用示波器抓电感后端波形(不正常)----测量电感前段波形(不正常)-----测上管G极波形(不正常)----拆掉上管,测上管G极波形(不正常)---查PWM芯片工作条件V+ 有18.85V正常,SHDN#开启脚 18.85V正常,没有LDO5,果断换芯片!

6.换好后,直接上电,芯片发烫。
7.查电路图发现PR41/ PR42的0欧电阻没有了,这2个电阻是分别连接BST5/ BST3自举升压的,没有这两个电阻就没有升压导致芯片发烫烧坏芯片。
8.换好后测量无短路,上电,测量有5V-LDO5,2V-REF,3.3V-LDO3,示波器抓5V上管G极无波形,电感短路(拆掉了固态电容后不短路),然后找了个330的钽电容安装上并装上管,通电---电容直接冒烟---芯片发烫,此时心凉了
9.请教强哥,告诉我电容换错了,耐压值不够,让我找3V/5V的钽电容/NEC 有J字母的电容是6.3V耐压值;
10.我就找6.3V钽电容装,新的芯片装,测量不短路,通电---电流升到0.2多---芯片发烫,心想这次有挂了;
11.再次请教强哥,告诉我上下管击穿,再次换芯片,换上下管,测短路,上电---电流升到0.2多---芯片发烫
12.然后用锡直连上去,换芯片,换上下管,测量OK.心里非常高兴!
下图是正常波形图:
总结:
      1.焊工一定要好,不要随便搞搞就上电,上电前确认打值
      2.滤波电容的更换原则:耐压值不低于原值
      3. MAX8734芯片不要用风枪,用烙铁安装芯片
用心—相信自己—不要心急
感谢强哥,感恩!感恩!

网友A:
强啊 练手的板子都是这种 实地就 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啊 练手的板子都是这种 实地就 强

恩恩,是的,实地确实可以学习很多!

网友:
你这小白也太强了吧

网友:
的确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实地给这样的板子练习,给力啊!

网友:
不想我在湖南学习时全是烂板子,不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