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脑 花屏故障

楼主(2016-10-10):
最近遇到2台DELL 14寸笔记本,故障现象为进系统过欢迎屏后花屏有黑白模糊图像和彩色线条。当时以为是屏质量引起的问题,后来外接后,内外都是正常的,一旦拔掉外接后又恢复花屏的故障了。看图片,后来一想欢迎屏之前显示都是正常的,跟显卡本身应该没多大的关系,就到DELL官网下载了显卡驱动,哎,好了,反复重启几次都正常了,看来故障就是驱动引起的。以后同行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了,望大家看了后不要忘记加分哈,在此谢谢啦!

网友A:
粗看是不是像屏的问题呀

网友:
我还以为显卡问题呢

网友:
很少这种问题

网友:
这是驱动问题 晕 还真没见过

网友:
联想机子碰到过一次

网友:
加分,加分呀,以后遇到可以忽悠人是显卡坏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看是不是像屏的问题呀

单看图 第一排除会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看是不是像屏的问题呀

嗯我当时跟客户说也是屏的问题引起的,并且外接都正常,首先感谢天意WX的加分哈

网友:
第一感觉是屏幕。进系统才花,第二感觉是显卡,结果是。。

网友:
意想不到,先从简单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看是不是像屏的问题呀

花屏时会死机吗

网友:
看这样看着像屏坏了,如果是我可能会先换个屏看看,,注定我会走弯路

网友:
居然是驱动  都不相信

网友:
这样都被楼主修出来不走弯路,老司机啊

网友:
学到了,收藏先

网友:
以前也是遇到过,还没有搞好

网友:
这个不知道的还真的会把显卡拉出来加焊一通再说

网友:
这种我遇见都是先搞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