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系统

楼主(2016-10-10):
惠普8460P,开机进BIOS 正常。选U盘启动。就只有背光没显示。外接显示器花屏。不知道这款机器有什么特殊没有。等等等。。。。。。。。。。急急急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外接花屏估计还是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A:
加了好多次,越加越久。温度也调高了点还是一个样。

网友:
把硬盘拆下装看看

网友:
显卡坏了,,不解释什么。。你用个坏显卡能点亮的 试试台式机就知道了,症状跟这样一样的。。。 进PE就黑了。。能选择 进去就黑- - 显卡坏!

网友:
只是为了装系统?可以拆下硬盘 做好按回试试

网友:
外接都花屏了显卡应该是有问题了,,可以像7楼说的那样做,,不过我建议这种先跟客户说清楚,或者当面给客户搞,,不然装着不显或花屏了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挂了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好多次,越加越久。温度也调高了点还是一个样。

换一个显卡试试吧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上BGA焊台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