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V470铁壳焊盘烧毁解决方案

楼主(2016-10-10):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联想470的铁壳坏的,不但烧了CPU,还把焊盘烧坏了

先把烧坏的铁壳取下来,然后把烧黑的板层用刀片刮干净,洗板水洗下,
有的会烧到下一层的板层,有接地在第二层,注意不要造成短路,最好
上绿油做好绝缘

备注:有的板子焊盘烧的不严重,只是有点黑或不平整时,最好不要
再把铁壳焊上去,因为用段时间后还是会返修的

接下来就是焊铁壳,此板CPU供电设计有四项供电,但只采用了三项供电,空余了一项留有焊盘在板子上,可以把新的铁壳焊在那里,通过两根飞线和原来的焊盘连接

注:飞线可以用采用灯管的高压线,不但大小粗细合适,而且耐高温,绝缘性也很好

此板烧了铁壳,最好把铁壳上下管和驱动芯片与主芯片一套全换掉,做好以上基本不会返修

网友:
教程贴写的很详细

网友:
有创意,有头脑。我一般是补线,再刷上绿漆。

网友:
这样比较稳妥一点啊!

网友:
有时图快捷,反而又要返修,这样还好

网友A:
好粗的线  你这个用不了半年 又烧吧  铁壳子 温度高了 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粗的线  你这个用不了半年 又烧吧  铁壳子 温度高了 就烧

最早改的已经坚持一年以上了

网友B:
好创意,线也够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创意,线也够粗的

哈哈哈,细了容易烧断

网友:
什么叫精华,这才能称得上精华,最近被称为精华的贴也太多了吧………………

网友:
hao de  luoguo kankan

398625933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好维修,不坑客户返修

网友:
清晰明白,相当仔细赞一个。加分

网友:
666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就叫颠三倒四,移花接木吧

网友:
楼主用心了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
哇这个招很是新鲜很巧妙

网友:
有次我换了铁壳,还是掉电最后换了芯片才好的

网友:
这烧的铜皮都出来了,只能飞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