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41M 1.0挡内存

楼主(2016-10-10):
触发后挡E9EB  更换BISO后挡03d9
触发了一会以后挡D4 00  和有规律的一长声滴
  测量到内存负载供电0.75 SPD3.3V 主供电1.5V 系统总线电压3.3V 内存基准电压0.74 ,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刷BIOS先  可能就好了

网友:
bios继续刷几个

网友:
换内存控制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先  可能就好了

嗯,换了个BIOS芯片好了

网友:
嗯,刷了好几次不行,换了个BIOS好了

网友:
把好的BIOS也放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