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说说睡眠不良怎么维修

楼主(2016-10-10):
求解    睡眠状态必须有哪些条件

补充内容 (2016-10-11 21:16):
睡眠自醒 睡眠不醒 睡眠状态下5VDIMM应该是5vsb跟5VSBDRV1转换的吧 那个时候5VDRV有电压吗?还有slp-3跟slp-4是高电平吗?

网友A:
睡眠不良?具体是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眠不良?具体是什么现象?

像睡眠自醒   睡眠不醒 睡眠状态下5VDIMM应该是5vsb跟5VSBDRV1转换的吧     那个时候5VDRV有电压吗?
还有slp-3跟slp-4是高电平吗?

网友B:
把你看的图纸部分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睡眠不良的板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你看的图纸部分截图出来看看

这就是那部分的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那部分的图纸

我修了一块V星880g,重启变关机,不知怎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了一块V星880g,重启变关机,不知怎搞的

需要大神出来仔细教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