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启天A7000一体机有声音无图象,一个非正常的关机

楼主(2016-10-10):
   今日,运气不佳。同行送来一台lenovo的启天A7000一体机。症状不开机。拆开后,电源坏了。估计是电压不对导致的。过半小时维修后,电源修好了。我临时组装好一体机,点亮了,顺利进入系统了。只不过没有正常关机,直接拿了电源,在次开机,屏幕有点发红,就是波浪一样。在次重启。一体机,就纯粹黑屏了。我也就郁闷了。开机有声音,黑屏。我就去掉屏线后,还是开机黑屏。我就换了一个代用的高压板,还是黑屏。我就测量了屏接口。发现,屏线供电5v也没有。高压板的开启电压也没有。完蛋了,主板也坏了?我就全部拆开后,用代用板,测试了一体机屏。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只要一接屏线,屏幕就黑屏了。去掉屏线,就白屏了。测量后,明白了 ,屏电路出现了问题。一个非正常的关机,会导致如此严重的问题吗?我就想让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这样的操作,是什么导致的。或者,有什么好的维修方法吗?

网友A:
你是怎么非正常关机的  直接拔的电源? 要是直接按开关强制关机的话还好点 直接拔电源 就有点任性了

网友B:
直接拿掉电源??非法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非正常关机的  直接拔的电源? 要是直接按开关强制关机的话还好点 直接拔电源 就有点任性了

你好,客户拿来是不开机的。我修好电源,直接拔的电源,就成了这种情况。

网友C:
这么操蛋的事也有?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电源好像是易坏。

网友:
昨天收到两台开机黑屏 虽然这款电源容易坏 但确实不是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操蛋的事也有?没遇见过

我昨天可倒霉了。修机器,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掉电源??非法关机?

是啊,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可倒霉了。修机器,第一次遇到。

不接屏线白屏 接屏线黑屏 可以接键盘看看大小写灯亮不亮 不亮就主板问题了

网友:
直接拔电源 就任性了

网友:
一体机的电源容易坏,修的不太稳定,

网友:
或者本身就有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