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暗屏之高压板

楼主(2016-10-10):
  联想t400,独显机器,暗屏,排除屏线和屏后,单独拆下高压和指示灯的一体小板 就可以正常显示,有大神解惑不?这是t400中的led屏,为什么不要高压也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这个不是高压板,这个只是指示灯板而已。LED背光的驱动电路不叫高压板,叫恒流源,这个型号的屏自带恒流源。

网友:
led屏幕哪来的高压板

网友:
你拆下就不是高压板

网友:
这个板子哪里来的高压

网友B:
谁告诉你这是高压板的?这就是LED指示灯板而已,LDE屏的高压板上屏电路板上,这个不板引起暗屏是通病了

网友:
线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短排线的T400  比较少见的一个版本。

网友:
高压在屏上吧   这是个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这是高压板的?这就是LED指示灯板而已,LDE屏的高压板上屏电路板上,这个不板引起暗屏是通病了

是这个小板坏了 然后引起暗屏的嘛   学习了双击666+关注!

网友:
只是指示灯板吧!

网友:
睡眠了吧
?????

网友:
这是指示灯的

网友:
估计是修炼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上面发光二极管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高压板,这个只是指示灯板而已。LED背光的驱动电路不叫高压板,叫恒流源,这个型号的屏自带恒流源 ...

嘿嘿,见笑了,涨姿势了啊。哈哈,膜拜大神。

网友:
去掉U1试试 上面有休眠开关

网友:
这个会不会有反修呢?

网友:
你这没搞明白吧!进修一下去【迅维】

网友(2019-09-17):
联想T400暗屏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869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