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1不通电

楼主(2016-10-10):
有事您Q我V星b75a-g41不通电各位看看怎样修

补充内容 (2017-6-13 09:32):
已经修好了,问题是com口芯片,烧了

post_deleted

网友A:
不通电,查开机电路:电源接口、pwr、i/o、rtc电路............

网友:
强加电各项电压正常无芯片发烫,桥温温度正常

网友:
嗯,看看还有修的价值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查开机电路:电源接口、pwr、i/o、rtc电路............

一步一步来快查完了

网友:
这个要对V星时序非常清楚才可以修好

网友:
不通电只能先查开机电路啊

网友:
b75-g41这是型号?不通电是不触发还是待机都没有

网友:
你这样表达没法看

网友:
还是到饼哥那上个课吧

网友:
不通电 先查待机等条件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有没有,开关针有电压不。

网友:
先查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饼哥说的,按照时序维修,哈哈

网友:
先试试电源,再试试cpu供电断开

网友:
3.3V SB  开关排针  IO有无发出PSON到电源

网友:
IO待机条件、

网友:
绿5V是否有

网友:
自己点都不测试没人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范围太大,待机3.3V,PCH,BIOS,EC都有可能

网友:
继续观望中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那你好好看看别人怎么叫你修,楼主是来找喷的

网友:
看回复,学知识

网友:
我觉得楼主写得太简单了点

网友:
找个图纸修吧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