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液晶机 芯片不好买

楼主(2016-10-10):
谁能告诉我,图中编号DCDC401芯片坏了,怎么买?

网友:
图片发不上,因为数据量大了,压缩后发上来试一试。

网友:
上淘宝淘一个看看

网友:
调整大小后,终于发上来了。

网友:
这是梳状滤波器吧,以前换过,好像有存货

网友:
查图纸,看看是什么型号,板载的型号肯定是搜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