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转接到显示器上,分出音频

楼主(2016-10-10):
带电源的转换器,格式为hdmi输出转dvi输入到LG显示器上,单独分出音频接到音响上。是朋友的设备,有信号,但是显示超出频率,更改过高清机顶盒(电信宽带)的分辨率参数,无效。如图。机顶盒是中兴的,高清版。但是在我自家移动宽带的魔百盒标清版就能正常使用,接在三星显示器上。简直无语了。。。

网友:
歌华的机顶盒吗

网友A:
    哈哈。。特别情况。。先把盒子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恢复好了。。在接三星显示器

网友B:
有没有刷新率设置?

网友C:
应该是分辨率的事。调低点

网友:
中兴ZTE的高清机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特别情况。。先把盒子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恢复好了。。在接三星显示器

人家电信给装的机顶盒,reset的话要被屌的。。。要密码的时候就被熊了一顿。说,不懂不要乱进系统设置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刷新率设置?

有50和60两种频率,都试过了。对应的是22.8khz和37.1khz的结果,还是超出频率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分辨率的事。调低点

无效,高低都试过,就两种刷新频率。

网友D:
我的华为联通送的机顶盒 接在显示器上也超出范围但是调一下分辨率就好了 19.5的显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华为联通送的机顶盒 接在显示器上也超出范围但是调一下分辨率就好了 19.5的显示器

22寸屏。调显示器的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2寸屏。调显示器的频率?

去设置里面调一下机顶盒的分辨率一般就可以解决,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设置里面调一下机顶盒的分辨率一般就可以解决,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那调过了,无效。问过卖设备的客服,他说怎么那么低的频率,然后,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