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6-10-11):
G460待机电压0.01,不出3v.5v电压,6237的6脚有19v,4脚有10v,1脚2v,14脚5v,27脚2v,19脚有5v。不出3v,5v,芯片换了两个,一样。还有就是主板的网卡是坏的,拆掉了,还是按开关无反应.没思路了。求大师指点

网友:
这个是小电容滤波  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A:
有没有断开3V 5V后面电路看下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
排查后级电路

网友:
是三极管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断开3V 5V后面电路看下

嗯,试过,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试过,没反应

那就刷个BIOS

网友:
后级滤波正常末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查外围和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