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动单CPU本本主板上内存后掉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6-10-11):
大神们,修凌动单CPU本本主板时有没有见过不上内存主板电流1.42A 上电正常,上内存条后电流到1.42A后立马主板掉电了啊。求助分析思路啊。

网友:
坐等大神们帮助分析分析啊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楼主,CPU 换了全新的物料,与之前原故障一样啊。BIOS资料也刷了仍一样啊

网友:
换跟内存试下

网友:
这cpu买回来多少钱呀

网友:
这个一般换内存,查看内存槽是否氧化,刷BIOS换BIOS芯片

网友:
内存条也是换了的,仍一样啊

网友:
打打BIOS波形看跑码了没有呀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下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内存有波形了吗

网友:
1.42A这个电流太高了,这个机子亮机也到不了这个电流,你可以看看是不是那里有短路

网友:
灵动的U单板 无内存上电到1.42?有点高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引起的掉电

网友:
附 上凌动单CPU实物图片

电流我写错了是0.142A,楼主。

网友:
楼主吓我一跳1.42凌动电流也太大了吧  0.142还有可原谅那就拿图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