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捷波X-BLUE P43主板,IO是F71862FG,不触发,网卡灯亮。

楼主(2016-10-11):
如题,未触发时,网卡灯亮,网卡RTL8111C微热。将其吹下问题依旧。测量电池3V正常,跳线2.8V正常。+3.3VSB正常。IO芯片F71862FG各脚电压如下:80(PWS-IN)有跳变,81(PWS-OUT)有跳变,82(S3-SLP#)为0V,无变化,83(PSON#,至ATX)为4.4V,85(RSMRST)为2.3V。测量32K晶振有波型,怀疑是SB的问题,不知判断是否正确,还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楼主查了这些条件,除了SLP_S3是南桥发给IO持续的高电平没有,南桥的可能大,这块板换南桥已经没有意义!

网友:
这几个电压先后变化顺序是什么

网友:
先跑下SLP_S3有无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