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进水不开机,50MA循环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6-10-11):
iPhone6S进水不开机,50MA循环掉电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

图1 iPhone6S进水不开机,50MA循环掉电维修

  【维修过程】:

  客户自己拆开清理过,CPU上盖已经有点鼓包了,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干净了。打值上盖供电没有短路,接上电源待机没有电流,可以确定主供电没有短路。

  触发开机,电流上到50MA左右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50MA左右掉电,循环上电掉电。6S的机器如果PUM输出的电压存在短路的情况,就会引起PUM保护动作。于是测量各路供电的值,测量到硬盘P3V0_NAND的时候对地短路。

图2 iPhone6S进水不开机,50MA循环掉电维修

图3 iPhone6S进水不开机,50MA循环掉电维修

  在显微镜下面观察发现C1503一端发黑。

图4 iPhone6S进水不开机,50MA循环掉电维修

  拆掉C1503后对地阻值正常,再次触发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图5 iPhone6S进水不开机,50MA循环掉电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这帖子 编辑的都漂亮

网友:
怎么快找到故障.赞一个.

网友:
我处理过同一故障,进水后使用一段时间后这颗电容坏。开机300毫安定住

网友:
速度好快啊。

网友:
这维修 好6的赶脚!!!!!!!!!!!!

网友:
大写的服。。。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维修资料

网友:
看基地修手机号简单的样子

网友:
基地都是高手啊!快速搞定

网友:
好想去实地系统的学习下  感觉自己懂的太少

网友:
手机维修不用看原理图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款显微镜?

网友:
这样不是很发财呀,速度真快。

网友:
如果能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看来修机器还得仔细得看一下!!!!仔细观察呢

网友:
进水的 我洗了之后都是先到处打一编阻值

网友:
6S PWM短路保护,学习了。

网友(2017-09-27):
6S的机器如果PUM输出的电压存在短路的情况,就会引起PUM保护动作。楼主是怎么知道这点的? 有内部资料还是经验啊???

网友:
上次发了2台机子回基地修,结果排队的机器多,等了好久才修到,最后也没有修好!!是我命不好嘛?!

网友:
PUM输出是什么?

网友:
这种发黑不应该用烧鸡打法吗?我遇到进水短路都是烧鸡

网友:
这种短路可调 电源不好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3V短路应该大电流吧,怎么会50掉电呢?修了好几个都是大电流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支持。。。

网友:
这么简单啊。和笔记本大短路一样啊.这样的故障能收多钱啊。笔记本一般150 ....................

网友(2019-02-22):
一针见血 出手便是钱

网友:
技术过硬的师傅捡钱都是瞬间的

网友:
,进水后使用一段时间后这颗电容坏,进水后使用一段时间后这颗电容坏

网友:
关键还是有思路,在加技术确实牛B,高手,赞一个

网友:
我记得硬盘1.8 短路也是这样的电流

网友:
高手修几就是速度,不走弯路。厉害

网友(2019-03-24):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技术 不错 分析到位 好好学习下技术知识

网友(2019-05-12):
好经验,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 在你的指点下终于修复了

网友:
看到 标题我以为 搞上盖那 ,楼主经验好 又捡钱了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