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 plus v1.02 bios

楼主(2016-10-11):
f1a55-m lx plus v1.02 bios

f1a55-m lx plus v1.rar

网友(2020-12-26):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华硕F1A55-M LX PLUS REV1.02主板,故障现象:开机跑00,复位灯一闪一闪,PCI-E A11 3.3V跳动,没有图像不显示。测全板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查点位图画出电路图,测得出CPU供电ASP0903 33脚P_VCORE EN是由QMQ22 QPQ143控制:

QMQ22 D脚:0.3V(正常3.3V)
QMQ22 G脚:0V
QPQ143 D脚:0.3V(正常3.3V)
QPQ143 G脚:0V

分析QMQ22 D脚 和QPQ143 D脚是不正常的,分别拆下测量发现统统正反向都有阻值损坏了,料板上找到两个N沟场效应管代换上去,开机CPU供电1.0V出来了跑码“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问题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