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0.30不上电,有谁遇到过的

楼主(2016-10-11):
联想G400  0.30不上电,有谁遇到过的,CPU不发热,说明没有供电

网友A:
拆开来发现一个烧成黑粉的电感和一个电容,换掉OK.没什么技术含量,维修就是要注意观察

网友:
首先要细心啊,恭喜楼主

网友:
这也太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来发现一个烧成黑粉的电感和一个电容,换掉OK.没什么技术含量,维修就是要注意观察

观察很重要   下次简单说哪个位置的电容

网友:
没拆机器就发贴了 你也人才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说不定又是一伟大的通病的发现呢

网友:
我还以为是BIOS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