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楼主(2016-10-11):
1000的机子。进水。按下开关后连接Q545的GS级可触发,必须要按了开关以后点GS级才可以。触发后有时可以亮机。求助

网友A:
重复贴,网的问题。板主陈帮忙删了一个去

网友:
两个故障 不触发  和有时候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复贴,网的问题。板主陈帮忙删了一个去

那个已经删除 先修好不触发  应该就是触发线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已经删除 先修好不触发  应该就是触发线路的问题

摸下IO就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