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ote4不充电

楼主(2016-10-11):
哪位大神碰到过三星NOTE4不充电,尾插是好的,插尾插刚开始有400多电流,手机上没反应,过一会只有50几的电流了

网友:
测量一下充电电路部分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明不充电吧

网友:
装上电池充电,看电池正极电压是不是4.2V,如果是4.2V换电池,不是4.2V就下PCB图查充电部分电路。论坛有PCB图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