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R CTL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6-10-11):
是什么信号电压多正常。  请教了

网友:
有知道的吗急

网友:
不清楚哎。。这么看不知道

网友:
看不清楚,你看一下引脚的定义

网友A:
是不是高高压的开启和亮度调节 这个信号第一次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高高压的开启和亮度调节 这个信号第一次见

这个是松下打印机电源板  测电压有7V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松下打印机电源板  测电压有7V多点

哦 我以为显示器的呢 打印机我不太熟悉  帮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