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41215T不开机

楼主(2016-10-11):
索尼PCG-41215T不开机故障,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机器很难修的 如果是开机掉电 那就不好搞啦

网友:
索尼的机器 属于精密产品 毕竟日货。

网友:
电容通病你已经搞了啊

网友:
都做过哪些测量。。。这样发出来没人回答的了

网友:
是不是大短呀  这款机器我修到好多大短啦

网友:
大短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机。不开机电容易短路

网友:
2台机器同样的毛病,拆机后,先修电源小板,就是那个插槽处的保险,换了后,单板测试,已经正常输出19.5V的直流电,然后根据论坛的指示,发现电容也有问题,取下3个电容,但是测试后发现,黄排线插上后,上面一排只有0.59-.060V的输出.请教大神,还需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没有大神指导么???

网友:
这个图纸看看吧 你这样光拍个图有什么用 lz有很大灌水的嫌疑

网友:
是不是哪里还有短路

网友:
把所有保险管都换了下,亮了一下,可是第二次又开不出了,待机电源又变成0.6了.哎!!

网友:
sony机子难修呀,几块都 没修好

网友:
我有一个是没有待机。

网友:
你这是不上电 上电不显示 上电掉 ?没有条件帮不了你哦

网友:
我也有个这机   过BIOS 一小会黑屏  有时候能进系统 有时进一小会 黑屏  在开不亮  电流跑的很欢  怀疑显卡坏 有次进系统一看 双显卡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BIOS刷过几个都不行)

网友:
这机器不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