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显示器屏幕闪烁,

楼主(2016-10-11):
aoc 显示器 屏幕 有闪烁     可以经常显示,  但有时候 也会黑屏, 客户,在家里的时候,是   屏幕指示灯显示有信号输入,。 屏幕不亮,。 拿我这里 是 屏幕来回的 黑屏, 显影,  黑屏 显影, 黑屏 显影, 。后来 我拆开 ,不黑屏, 就是 屏幕有闪烁,可以正常显示     是 灯管的事么???

网友A:
暗屏显影,你说的是暗屏把,暗屏一是灯管,2高压条,你可以用好的高压条去点显示屏,或用原来的高压条点好的灯管

网友:
大部分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显影,你说的是暗屏把,暗屏一是灯管,2高压条,你可以用好的高压条去点显示屏,或用原来的高压条点好 ...

不暗屏幕, 光是 闪烁,  也不是  一直闪烁,  闪烁一会, 就不闪烁了, 一会又闪烁了,   闪烁的时候  屏幕基本是不暗

网友:
换高压试试吧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故障点应该是电源。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稳  或者滤波不良

网友:
有可能灯管漏电啊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太清楚,个人认为,黑屏显影不断重复,指示灯状态如果正常,那屏线或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 测测

网友:
高压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 是灯管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下灯管或LED灯条,一般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先换灯管,看故障像是灯管接线有断路或打火

网友:
一般是灯管问题,如果是四灯管的,改个双灯的高压板,挑两个好灯管用。

网友:
检查灯管和高压板